单片应用

楼主(2012-10-22):
传感器输出的脉冲信号输入到单片机进行处理,传感器检测频率与单片机工作频率之间有关系吗?

网友A:
有关系, 起码传感器输出的脉冲信号, 单片机要来得及处理,但传感器检测频率不能与单片机工作频率直接建立关系, 还得看什么类型的单片机, 软件及其复杂程度等

网友B:
说的在理

网友C:
一般来说传感器的频率比单片机频率低,这样单片机才能比较好的接受传感器传递来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