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颖仿真器的问题

楼主(2012-10-22):
我们之前用的是STC90C52RC。现在想用中颖的89F52代替,把仿真器接控制板上,单片机的P20--P23就可以正常的下载及仿真,如果把显示板接上,就不能下载用仿真,我是用JATG供电的。对于此有两点看法:1:JATG口接了四个PNP有管子去驱动数码管,会不会对下载仿真有影响?2。是不是JATG口代负载能力不够才有这种现象??另外因为是单片机替代产品。所以不在改变电路的情况能否有正常仿真的方法。请大师们指教。

网友A:
1.  JATG口接仿真时,无法和IO口复用。
2.  JATG口的驱动能力要比一般IO口弱一些。
   俺曾经用JATG口下载程序,同时并个7407驱动数码管,结果JATG口兼IO口输出不正常,驱动能力太小,后将7407改为74LS07能正常驱动。

网友B:
肯定有影响的

网友C:
肯定有影响的,只能下载程序到芯片,看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