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测电流的电阻如何选?

楼主(2012-10-22):
小鸟最近要测一个电机的母线电流。用一个电阻串接在母线上,选择的是0.02Ω,5W的立式水泥电阻,白色的那种。电机目前电流最大10A,这样水泥电阻上的功率也就是2W。
可是在我实际试验的时候,在5A的电流下运行5分钟,这个水泥电阻就很烫了,手放上去都待不住,5A的时候,电阻上的功率只有0.5W,却这么烫,之后我电流就不敢加了。
求教各位高手这种串在电流通路上通过测电阻两端电压来计算电流的方式中,电阻应该怎么取呢?还是要加装散热片?应该采取什么措施呢,小鸟先行谢过了。

网友A:
一般取电阻上的最大压降=75mV

网友B:
采用电流互感器,将大电流以一定变比变成5安培以下的小电流,于是用小量程交流电流表就可测量大电流了,只是测得的电流还要乘那个变比。

也可用分流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我并联两个吧,0.01欧姆,最大10A的时候100mv压降,一般不会到10A的,正常运行5A,最大七八安培就差不多了。您看功率还去5W的够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额。。。这个板子是别人画的。。其他地方都改不得。。。电流互感器占地太大了,没有空间了。。。蛋疼啊。。。:'(

网友B:
换正宗采样电阻

深圳业展电子 采样电阻

http://www.yezhan.com.cn/ProductShow.asp?ID=436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您觉得功率怎么选择好呢?,我最大10A选多少瓦的合适呢。新手第一次做这个没直观的概念。。。。

网友B:
选YSR-3-10,10mΩ,10A时才0.1W,根本不会热
采样电阻只要额定电流合适就行,不用考虑功率.其次大小尺寸合用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明白了,谢谢老T叔~

网友C:
小功率采样使用功率电阻,大功率得使用分流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