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3842开关电源参数选择的问题-菜鸟求教

楼主(2012-10-22):
(无正文)

网友A:
如果确实什么都不懂,建议去买个现成的或者照抄。

网友B:
LZ如果确实没有搞过电源,还是建议看一下2L吧
或者百度一下3842,3843的**,有大量的**介绍以及成熟的电路图,了解清楚在上电,毕竟和市电打交道有点危险。。。
确实想自己玩一下,可以试一下TOP系列,或者比较新的片子,保护措施已经很完备,无需外围加很多器件的IC,新手比较容易成功

网友C:
先检查一下变压器的同名端是否弄反了。
第三脚R913接法好像有点问题,C8取值不会104K那么大?

网友D(2012-12-13):
2脚不能接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