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可控硅容易击穿问题

楼主(2012-10-22):
我这有一个BTA06的双向可控硅电路,负载接的是电机,用了一段时间后发现可控硅很容易击穿,之后电路就一直处于导通状态,分析了很久没发现什么问题,求各路高手帮忙一下,到底哪里设计错了?
另外,一直弄不明白R0和R4有什么用。。。

网友A:
我觉得电路看起来没有问题,那要查它的击穿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线查?不用那么啰嗦吧?

网友B:
实在没什么办法只能测测过流和过压情况和datasheet比较一下

网友C:
可以看可控硅的子型号的,如BTA06-600C    BTA06-800C    是指它的耐压是600V和800V的,同时,要注意你买的管子是不是真货,不同厂家生产出来的,工艺不同,性能也有差异

网友D:
只有两种可能,过流和过压

你喜欢那样?

网友E:
这个可控硅我用过。
1,600V就已经足够了,220V的负载完全没问题,所以过压应该不太可能。
2,很有可能是过流,也许你选取6A感觉已经够了,但对于感性负载,千万千万要对负载的温度-阻抗特性进行细致、完整的测试。我用这个可控硅驱动过了很多线圈,发现线圈材料和绕数不同,其室温状态和发热状态下阻值变化很大,比如说纯铜、铜包铝。即使是同一材料,也要特别注意,我就发现过这样的问题,一年前,我换到一家新公司上班,他们的电工拿BTA06驱动一个线圈类的负载,室温状态下阻值是60R,电流220/60或者220*1.4/60都未超过6A,但负载运行一段时间后,阻值变成了了50R,电流就超了,试产后的机器,50%以上的可控硅都烧坏了,处于长通状态。我一去就发现了这个问题,而且原本6A就不是很保险,所以我要求把BTA06改成了BTA08,大批量试产、生产然后客户反馈后证明,8A是合适的。
3,管子的采购渠道也的确需要留意,山寨货和翻新货一定要能识别。

祝你好运。

网友E:
电容

另外,0.01uF的电容似乎小了点,如果你的电机线圈感值较大,建议加大到0.1uF甚至更大。

楼主:
回复 网友E:
嗯,非常感谢,已经换了一下,正在测试

网友F:
其实有一点大家可能都没有注意,就是可控硅的尾缀问题,TW的才是更适合电机类使用的器件!仔细查一下手册看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F:
这样啊,还真没注意,测试效果不行啊,还是容易烧坏,求解

网友G:
过压的可能性比较大

回复 网友F:
这样啊,还真没注意,测试效果不行啊,还是容易烧坏,求解
引用 楼主:

过压的可能性比较大,建议在可控硅两端加一个压敏电阻471试试;改BTA06-800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