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下载程序后板子为什么没反应啊?什么情况?

楼主(2012-10-22):
板子在台式机上可以,但是在笔记本上用串口下下载程序之后为什么没有反应啊?这是什么情况啊?求教

网友A(2013-01-14):
你使用的是USB 串口 还是电脑的串口  如果硬件没有问题 那肯定是电脑驱动了

网友B:
不会吧,有你那么奇怪的问题。。?

网友C:
你用串口下载之后改boot0 和 boot1了吗

网友D:
一定要选择erase all pages,而不是necessary那一项

网友E(2013-07-13):
呵呵,还有这种奇怪的事?板子上你设置的启动区对么?

楼主:
改了,也设置了.相同的程序在台式机上可以为什么在我的笔记本上就不行呢

网友F:
奇怪了   楼主   USB直接使用吧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