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rtex-M0技术交流] 真的受不了。。KEIL 编译速度如龟速吖!!!

楼主(2012-10-22):
真的受不了。。KEIL 编译速度如龟速吖!!!去掉函数跳转的选项,速度和原来没差!OMG,大家有什么办法吖

网友A:
肯定是病毒。格式化重装系统看看绝对飞快!

楼主:
这个是绝招吖。不能轻易使用,一旦使用了就很麻烦的吖。。而且以前重装之前也是这样的,重装后还是一样

网友A:
从来未遇到过Keil编译慢的问题

网友B:
估计你编译的是ucgui。

网友C:
:lol 不要说是个很大的工程,然后闲慢

网友D:
我的电脑以前也出现这种情况,还是使用KEIL C51编译一个8K代码的C51文件,1.5G双核的还不如老古董赛扬866的编译快,后来我可能是卸下一些应用软件,现在编译超快,不过我都不记得卸下什么了。

楼主:
就编译一下M0工程,都是很慢。看看要要试下7楼的办法一个个卸载

网友E(2013-01-10):
新装系统,专门做编译,看看慢不慢。

网友F:
应该是那些号称保护电脑的流软所致,泄了36x,瑞x之流,应该会好很多!

楼主(2013-03-14):
从来都不安装什么杀毒的,,那些都是坑人的。。

网友G:
我win7的系统,750G的硬盘都快满了,装了N多软件、编译起来表示毫无压力10几K的固件程序,KEIL4.0第一次编译5S左右,之后都是1S不到。。

网友H:
通常 是XP的问题,整理碎片,或者重装系统吧。XP是越用越慢的。

网友I:
我的还ok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