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Design Flow 学习笔记(6)

楼主(2012-10-22):
同步电路(Synchronization Circuits
什么是同步电路?
  • 捕获输入的异步信号,并在时钟的边沿将其输出
为什么使用同步电路?
–  阻止建立与保持时间的违规(违反时序约束)
–  更可靠的设计
何时使用同步电路?
  • 信号在不相关联的时钟域间存在交叉
•  在相关联的时钟域间,相对的周期约束足够充分
–  芯片的输入为异步输入
建立与保持时间违规(setup and hold time violations
触发器的输入变化太靠近时钟边沿时,违规发生
三种可能的结果
  • 触发器锁住了旧的数据
  • 触发器锁住了信电的数据
  • 触发器的输出为亚稳态

楼主:
亚稳态(Metastability
触发器的输出进入一个过渡状态
既不是合法的0,也不是合法的1
其输出可能被一些负载解释为1,也可能解释为0
在被合法的0或者1复位或者置位之前,将保持这种不稳定的输出状态
从统计学角度看,亚稳态的发生概率只能尽量减少,无法完全消除
平均故障间隔时间(MTBF)触发器的恢复时间呈指数相关
几个ns的额外的恢复时间可以大大减少亚稳态事件发生的几率

下一次会列举几个典型的同步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