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范围为-8V~+8V的电压转换成数字信号?

楼主(2012-10-22):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有一个模拟电压信号,其范围为-8V~+8V。(系统中有±15V电源可以使用)
问题1:我现在想把它转换成数字信号,负电压部分对应0,正电压部分对应1,硬件上应该怎样实现?
问题2:更进一步的考虑,把这个信号转换成0~5V的直流电压信号,硬件上怎样实现?

网友A:
问题1,找个比较器,比较阀值设在0V就可以了,注意可能要加个小的施密特回差。
问题2,缩放,加法器,挪到0-5V,就可以直接AD了。

楼主:
我也想了比较器的方法,但我看了常用的LM393比较器,似乎不能输入负电压。不知道有没有能够输入负电压的比较器?

楼主:
查了一下,感觉2楼的方法比较好(缩放->加法器->AD)。
原本考虑直接用双极性AD,但初步查了一下,成本较高,没必要。
OK,问题解决。结贴。

网友B:
回复 楼主:
你再仔细看看,看能不能输入负压。
那负电源供电有啥子用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看LM393的MAXIMUM RATINGS,似乎最小的输入电压就是-0.3V。等同于不能输入负压。不知道我的理解是否正确?

网友C:
是AD测量用的话,就好办,2个电阻串联,一个接15V,一个接测量点,电阻中间就是测量点

网友A:
我也想了比较器的方法,但我看了常用的LM393比较器,似乎不能输入负电压。不知道有没有能够输入负电压的比较器?
引用 楼主:

比较器用双电源供电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NE5532。我实验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