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操作系统任务切换求助

楼主(2012-10-22):
请问一下如题(比如一般的ucos)问题,比如在c中建立a,b两个高优先级任务,优先级a>b>c如下

c任务
{
创建a任务;
创建b任务;
}
那么c中运行到创建a任务后马上开始执行a任务吗,还是会等到创建b任务运行完后再开始运行a任务。
谢谢大家!

网友A:
创建A后立即执行,直到A阻塞时,才切换回C,创建B。
也有些RTOS,创建的任务并不会立即运行,而需要对其使用resume或wakeup之类操作才会运行,相当于此类RTOS创建的任务是处于阻塞态,而其它RTOS创建的任务是处于就绪态。

楼主:
这么晚了john哥辛苦了

网友B:
看你是否是抡占式的,如果不是,要先主动放弃C才会执行其它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