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熔断电阻器的检测问题

楼主(2012-10-22):
熔断电阻器的检测。在电路中,当熔断电阻器熔断开路后,可根据经验作出判断:若发现熔断电阻器表面发黑或烧焦,可断定是其负荷过重,通过它的电流超过额定值很多倍所致;如果其表面无任何痕迹而开路,则表明流过的电流刚好等于或稍大于其额定熔断值。对于表面无任何痕迹的熔断电阻器好坏的判断,可借助万用表R×1挡来测量,为保证测量准确,应将熔断电阻器一端从电路上焊下。若测得的阻值为无穷大,则说明此熔断电阻器已失效开路,若测得的阻值与标称值相差甚远,表明电阻变值,也不宜再使用。在维修实践中发现,也有少数熔断电阻器在电路中被击穿短路的现象,检测时也应予以注意。

网友A:
对于熔断电阻器,选用时应考虑其双重性能,根据电路的具体要求选择其阻值和功率等参数。既要保证它在过负荷时能快速熔断,又要保证它在正常条件下能长期稳定的工作。电阻值过大或功率过大,均不能起到保护作用。

网友B:
熔断电阻器具有保护作用的电阻器。选用时应考虑其双重性能,根据电路的具体要求选择其阻值和功率等参数。既要保证它在过负荷时能快速熔断,又要保证它在正常条件下能长期稳定的工作。电阻值过大或功率过大,均不能起到保护作用。

网友B:
熔断电阻器本质上是一个电阻    相当于保险丝的作用   响应速度很快

网友B:
再补充一些知识点

熔断电阻器可分为可恢复式熔断电阻器和一次性熔断电阻器两种。

  (一)可恢复式熔断电阻器

  可恢复式熔断电阻器是将普通电阻器(或电阻丝)用低熔点焊料和弹簧式金属比(或弹性金属片)串联焊接在一起后,再密封在一个圆柱形或方形外壳中。外壳有金属和透明塑料等几种。

  在额定电流内,可恢复式熔断电阻器起固定电阻器作用。当电路出现过电流时,可恢复熔断电阻器的焊点首先熔化,使弹簧式金属丝(或弹性金属片)和电阻器断开。在排除电路故障后,按要求将电阻器和金属丝(或金属片)焊好,即可恢复正常使用。

  常用的可恢复式熔断电阻器有TH系列R×90系列等。

  (二)一次性熔断电阻器

  一次性熔断电阻器也称不可恢复型熔断电阻器,它在电路正常工作时起固定电阻器作用,当其工作电流超过额定电流时,熔断电阻器将会像熔断器一样熔断,对电路进行保护,一次性熔断电阻器熔断后,无法时行修复,只能更换新的熔断电阻器。   一次性熔断电阻器按电阻体使用材料可分为线绕式熔断电阻器和膜式熔断电阻器。

  1.线绕式熔断电阻器 线绕式熔断电阻器属于功率型涂釉电阻器,其阻值较小,通常应用于工作电流较大的电路中。

  在制作过程中,将功率型涂釉电阻器的一部分用细线绕制或裸露部分(不涂釉质保护层),在被保护电路出现过电流故障时,电阻器的细线部分或裸露部分(不涂釉部分)将会因过热而烧断,对电路进行保护。

  2.膜式熔断电阻器 膜式熔断电阻器是目前使用最多的熔断电阻器,它又分为碳膜熔断电阻器、金属膜熔断电阻器和金属氧化膜熔断电阻器等多种。

网友C:
说的非常全面了,支持下

网友D:
熔断电阻是不是跟保险丝性质差不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