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225 噪声求助

楼主(2012-10-22):
小弟现在用ad9225做AD采集,采用一个标准的信号源产生一个直流信号,但是经过AD采集后电压与信号源电压相差20多毫伏,并且抖动很厉害。检查板子后发现电源地与ad芯片地之间有24毫伏的压差(用示波器测的)。小弟采用的电脑供5v电,采用asm1117-3.3做过稳压处理器提供stm32。请问这种现象如果解决呢,万分感谢!

网友A:
路过 关注一下  难道是地线处理不好  新手乱说

网友B:
给STM32供电,换用LDO吧,PSRR会更好些。另外地线的处理,这个跟layout有关,近端地和远端地会有压差,这个都要看layout怎么布局

网友C:
这种高速的ADC就不是用来采集直流信号的。无论前面有没有输入它总会输出一个直流信号,而且器件和器件之间有明显差异。

网友D:
3L,asm1117-3.3是LDO

网友B:
1117,哪里是LDO,那个叫三断稳压器,与真正意义上的LDO不一样的

楼主(2012-12-15):
问题已经解决了,采用ldo供电,和外部参考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