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与W25X16通信为什么MISO引脚是复用推挽输出?

楼主(2012-10-22):
(无正文)

网友A:
问题有解决吗?

网友B(2013-03-01):
完了;我试了SPI读W25X16;
我把MISO端口设错了;不知道会不会出事(端口烧坏);:'(

网友C(2013-08-20):
见参考手册P107 第8.1.4节的第三点。GPIO口设置为AF_PP时,输入电路默认设置为浮空输入模式……你确定设置为浮空输入不能读写吗??

网友D(2017-05-31):
引用 网友C:
见参考手册P107 第8.1.4节的第三点。GPIO口设置为AF_PP时,输入电路默认设置为浮空输入模式……你确定设置 ...

正解,谢谢

网友E:
复用是因为用到了片子的SPI接口,
推完输出是为了增强引脚的驱动能力,抗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