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真正无驱的USB转RS232转换线。

楼主(2012-10-22):
现在市面上的PL2303,CP2101,FT232等方案的USB换RS232,虽然都挺稳定,但是如果要是安装到一个新的电脑上,还得要装驱动程序,每次带着个线还要带个U盘装驱动,很麻烦。各位大牛,是否有做真正无驱的USB转RS232的。方便工程调试用。

楼主:
何解?可是市面上目前还没有这种产品啊?

楼主:
自己顶起来。大家来讨论。

网友A:
好主意,应该在IC后面再加一个驱动程序,就可以免驱动了

网友B:
遵守CDC协议USB转串口,就可以免驱了(其实也不是免驱动,是使用了微软的驱动)

网友C:
看了CDC ACM的资料,好像CDC还不能实现真正的PC串口,真正的PC串口,包括两对硬件流控(DTR-DSR,RTS-CTS),而ACM类的request和notification,只能实现一对。

网友C(2012-11-23):
今天才看见ACM是可以实现RTS和DTR的,奇怪以前不知怎么看了几次都没发现,但两个状态DSR和CTS,却只定义了DSR,而没有CTS。

网友D(2013-03-08):
密切关注此贴,顶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