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板电压不正常求帮助

楼主(2012-10-22):
我给电路板接上5V电压,用万用表测得是3.8V,刚刚接上电压,电压接入部分有两个二极管发烫;以前用这个电路板正常。因为我这个电路板是专业加工好的,求帮助造成这样的原因是什么呢?我怀疑有短路现象

网友A:
很明显后端电流加大了,
重点查后端电容 IC 等器件,

网友B:
同意2楼的看法
后端有短路导致,电流增加,电压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