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IO问题

楼主(2012-10-22):
我看很多io后面的另一个用法就是FSMC,请问这是干什么的,我能用做普通IO吗?

网友A:
明显是可以做普通IO的
配置不同不同用处

网友B:
STM32的FSMC其实相当于并行口,如果FSMC功能完全不用,就可以当作普通GPIO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