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多继电器控制方案

楼主(2012-10-22):
各位老师,
    近来搞个系统,需要控制多个继电器,初步预估32个,准备用2803来驱动。
    数量少反正是好搞,蛋疼的是这个数量有点多,要是来个一一对应,那我系统MCU的IO口基本都耗光了,太不合算。于是想用73HC595通过串口,74LS273来控制2803,貌似是好点。
    有没有更好的招,在外面资料上隐约看到用存储器控制什么的,这方面没经验,请高手指点!
   十分感谢!

网友A:
595通用,比较好

网友B:
595已经有锁存,为什么还要加273?
用EPROM?------地址线是输入线,数据线是输出线。

网友C:
用595组成的串行IO扩展是最好、最通用的方案。
如果已经存在外部总线,用273组成的并行IO扩展方案也是比较好用的,会比串行方案效率高。
http://wenku.baidu.com/view/ab0756ee81c758f5f61f67d3.html

没有听过什么EPROM的扩展方案。这个方案不行。地址线是输入线,数据线是输出线,当PLA用倒可以。

网友D:
可以用273、572之类的8D锁存器。
4片,8个数据,4个片选锁存,12个GPIO就够了,速度比串行的快许多。

网友B:
回复 网友C:
用EPROM的方案是:把各种可能的输出组合都写入EPROM,然后控制时只要对应输入地址就可以得到对应的输出。说白了就是把EPROM当成译码器来用。

网友B:
用EPROM方案,数据线的位数决定了输出的位数,地址线的位数决定了输出的可能组合。
比如说要控制32个继电器,那么就需要用3片8位数据线的EPROM。而假定输出可能的组合是100种,那么就需要用7位地址线作输入线(也就是说要占用单片机的7个I/O口,6位最多只有64种状态,7位有128种状态)。如果只有30种状态,那么就只需要占用5个I/O口(5位最多能有32种状态)。其余类推。

网友D:
LS说的天花乱坠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准备用273进行扩展

楼主:
回复 网友D:
多谢大侠
   我是准备用595串转并,然后273再进行扩展。对速度要求倒不是很高,算下来我用的MCU主时钟有50M,这些时间损耗倒不怎么影响系统的损耗

网友C:
回复 网友C:
用EPROM的方案是:把各种可能的输出组合都写入EPROM,然后控制时只要对应输入地址就可以得到对应的输出。说白了就是把EPROM当成译码器来用。 ...
引用 网友B:

唉,这样也太不惜成本了,这些N继电器只需要有M个组合(M<<2^N),(M<2^可用IO数)。那么除了真的把IO扩到N个外,我宁可用二级管做个译码电路也不用EPROM,成本差太远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大侠!
   你的意思我大致理解,只是如果控制32个继电器,那么组合数约为4000M,组合数是有点多啊

网友C:
回复 网友D:
多谢大侠
   我是准备用595串转并,然后273再进行扩展。对速度要求倒不是很高,算下来我用的MCU主时钟有50M,这些时间损耗倒不怎么影响系统的损耗 ...
引用 楼主:

晕,你有必要这么折腾吗。你违反了做硬件的一个大原则:尽量减少元件类型。同时,你也会让你们写软件的人讨厌:先给你移位寄存,再通出移位寄存出来的IO去控制372进行并行IO扩展。再说,你这么做可以效率比全移位寄存扩展还低。

要通用,真接595。要性能,直接273。没有任何混用的理由。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一切以节约IO为中心啊,都是被逼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样我8个IO可以就可以控制32个继电器了

网友D:
如果你光用595,应该4个就可以了,兄弟!

网友E:
选一个最简单的FPGA~
硬件io扩充的终极之路~随便一个10多块的FPGA都有上百个I/O口

网友B:
回复 网友C:
这只是一种方案而已,只有特殊的情况下才有人用。在需要的状态(输出组合)数不大的情况下,即占用较少的I/O口又有速度快的优点(这时候可以选用几片容量不大EPROM并行输出)。现在用的人很少。既然楼主提出这个方案,那么作为多一种选择也是可以的,即便不选用也算是一种扩展思维(现在很多年轻人不知道这个方法)。

网友B:
其实根据楼主的介绍,如果是我的话我会选4片595的方案。

网友B:
回复 楼主:
其实你并没有弄明白。呵呵,大多数时候,需要的组合数并不会是2的N次方(比如楼主理解的32次方)。特别是某些实际应用场合,真正需要的组合数是比较少的。如果说输出逻辑上各个继电器是完全独立的,各种可能的组合都会发生(这就是楼主理解的组合数达2的N次方这么多的情况),那么这种方案就根本是个很差的方案,完全不应该选用。
所以说选用什么方案都是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决定。没有最好,只有更适合。

网友F:
我的个神呀,595+273? 元芳,你怎么看这个方案?
大人,此时很蹊跷?一定有人和273暗中勾结。

网友G:
多路开关也行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侠所言极是。
  开始我是在一些资料上看到存储器控制,一时头晕目眩,不知所云。看到大侠所言才知道了如何控制。感谢啊
  确实是只有最合适,没有最好。

楼主:
回复 网友F:
  兄弟,一个595+4个273构成32个控制信号控制继电器,其实真挺好

网友H:
4个6B595,内含驱动芯片,一步到位,欧也。。。:hug::victory::lol

网友I:
回复 网友B:
用EPROM,不错的选择。有新意。

网友J:
没想到啊。EPROM还能这样来用!服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这个方法,用得不多,现在知道的人也比较少。

网友I:
其实FPGA配置芯片用的8pin大容量串行EEPROM。就是用了这个方法。而且是把这个方法用到了极致。

网友B:
再多说两句:这个方法用状态机编程比较合适。每种状态下都有对应的输出。所以只要送出状态号给EPROM,那么输出就对应了。嘻嘻,程序在输出这块花的时间就够少的了。

网友C:
其实根据楼主的介绍,如果是我的话我会选4片595的方案。
引用 网友B:
me too

网友K:
推荐MC33996 16通道低边mos可直接驱动继电器,2片SPI控制 5个口够省不?(片选之间自己搭个三极管反相器)

网友L:
我觉得4片595是最优的方案。

网友M:
我猜楼主不知道595是可以级联的:P

网友C:
我猜楼主不知道595是可以级联的:P
引用 网友M:

嗯,我也是看到楼主的
兄弟,一个595+4个273构成32个控制信号控制继电器,其实真挺好”
这句话后,猜到的。
无论从性能、芯片数量、软件编程复杂度上看,4片595级联都是完胜的。

网友N:
那就要看你选择什么样的单片机了,如果选择TQFP-64封装的单片机的话,就不用外扩I/O口了,有时间你可以登录:www.bjytbs.com那里可能会有适合你的项目的单片机。

楼主:
回复 网友M:
呵呵
   以为这玩意和273一样的多个连发,我去看看级联是如何连的,多谢啊!

网友B:
嘻嘻,楼主转过弯来啦!

网友O:
用IIC控制,三根线就能搞定!

网友P:
L9825不错,有很多种低边控制的芯片的。
使用SPI通信控制。

网友Q:
为什么我觉得你直接就用4片595就可以了。。

网友R:
现在带32个脚位的单片机一抓一大把。当然你用595也未尝不可,我过去就有遇到家伙用595控制继电器的

网友S:
使用I2C通信的IO扩展芯片,只需要两只脚

网友T:
4个595只要6个IO,比你的8个IO还要省两个,不过现在才看到,我说也没有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