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效应管驱动电磁铁线圈可不可以这么接

楼主:
设计了一个电磁铁驱动电路,电磁铁要在不同时间用不同的电压驱动,我采用了源极接电磁铁线圈,如果是三极管驱动的话这种是负反馈电路不可以,场效应管不知道可不可以这么接。

网友A(2012-10-23):
为什么不用继电器呢?

网友A:
或者给你个思路 VCC是供给电磁铁的电,然后前端再搞个mos管 控制vcc 相当于15V和26V切换供给vcc,可以做默认低电平是15V 高电平是26V 或者反过来,电路自己搭很简单

楼主:
我是用在喷油泵上面驱动喷油泵电磁阀打开的,不同时段的驱动电压不一样

网友B:
你这样接法就变成高端驱动了,如果不使用自举电路,就只能用PMOS了。
可以改成低端驱动试试。

网友C:
先搞清楚MOS管的特性。
你这么做,G极电压要比较高才可以,否则MOS上压降很大,功耗很高的。

网友D:
喷油泵上的电磁阀驱动设计已经很成熟了,记得以前搞相关设计时看到过相关的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