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AT91RM9200的地址问题

楼主(2012-10-23):
大家好,我在用AT91RM9200想跑LINUX,可是A1地址没有任何地址信号,其他都正常.(A0未接,CPU A1接NOR_FLASH  A0)

网友A:
把你的图帖出来看看

网友B:
9200是TQFP封装的,可以用示波器直接量引脚,A1没信号无非就是,A1引脚损坏,A1对地短路,以硬件问题居多,建议换其他的板子看看现象

网友A:
有可能是地址配置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