滤波电路的问题有图

楼主(2012-10-23):
这个图是滤波前的1.5k左右正弦波

这个是滤波后的波形

这个是滤波电路

现在问题是为什么滤波之后就成这样了

网友A:
你先看你的LF442输出对不对?你后面的比较器输出为什么没有上拉电阻。

楼主:
我这样描述
第一幅图是LF442 输入波形
第二幅图是LF442输出波形

补充一点 输入波形的幅度越大,失真越明显

网友A:
你的电路没有问题,从波形来看,是发生了自激震荡。你看看是不是哪个器件或者PCB有问题

网友B:
滤波器参数选择有点问题,重新计算一下参数

网友C:
求楼主贴出计算过程啊啊啊

网友D:
楼主想通过低通干嘛?

网友E:
等待结果

网友F:
我怎么看得像高通呀

网友D:
说错了不是低通是带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