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束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10-23):
如果前端输入的是一个直流负压信号,电路压根不能正常工作

楼主:
实际应用中电路工作正常,因为电压值太小我无法精确用万用表测量U1、U2电压值,但U1是正值,U2是负值,换电阻测试大概得出如下关系:U2-U1=(Ui/R)*24000(此处是Ui=-13mV,R为放大器两个负端之间电阻,R=1k+1k=2k),改变R值或Ui值测试数据结果大概也符合上面公式。
求了解这方面的人讲解一下原理

网友B:
估计你的电路图有错误或者不完整。
看看讲运放的书里面“仪表放大器”那部分。

网友C:
以我这个菜鸟的角度看 楼主图是不是有问题啊 如果是直流输入怎么工作 不懂

楼主:
完整电路图如上,电路中再没其他的东西
电路是可以正常工作的,只是电流I可以变化不同的直流值此处(I=130A)而已,求解

网友D:
电流是一个变化的值,要考虑电流的变化情况才能算两个电压的大小,一个直流的电流是无法算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