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探究一个电路,哪一种用法更好。。。

楼主(2012-10-23):
(图片)

网友A:
第一个常规用法,
第二个电路一般不用,除非换PNP的管子

网友B:
1啊,饱和啊,2不饱和啊

网友C:
1比较好,因为灌电流比较大,而2的拉电流比较小,如果用2则需要将三极管换成Pnp型,电流同样变成了灌电流。

网友D:
LS,对灌电流和拉电流的理解不对吧

网友E:
第一个RS2是多余的,第二个电阻也是多余的,只要驱动电压够,第二个可以帮你省一颗电阻,我们就用的第二种。

网友F:
第一个是放大电路,有这么开环直接用的么,还带负载?不同
第二个是源随,最简单的输出级,那颗电阻一般不要

网友G:
二楼和6楼7楼的观点向左,到底是哪个好呢?

网友E:
7楼第一个观点不对,这是开关应用,不是放大区工作,所以不存在开环的说法。另外7楼没说射随方式不好啊。

网友H:
3楼很对呀。

网友I:
只有楼主图中的SPEAKER1不是用来放送保值好声音,只是发送“嘟嘟”峰鸣声,图1、图2差不多,不用纠结。

网友F:
如果是开关,后面的喇叭没有交流输入信号了吧。
如果做音频用是应该加输出级的,源随说惯了,BJT也按MOS说了,我也很少把BJT用作开关。
11楼说的有道理。。做蜂鸣用差不多,只是第二个的BJT吃了些压降。

网友J:
如果IN是接数字信号,第一种适合有源蜂鸣器,第二种适合无源蜂鸣器或喇叭。

网友E:
楼主这个,直接认为是有源蜂鸣器了吧

网友K:
如果控制端是数字信号,而负载是有源蜂鸣器,则还是支持1的用法,因为能够可靠饱和。

网友L:
至今我对三极管都没怎么搞明白,也很少用,来学习一下!

网友F:
回复 网友E:

很少做应用,汗一个,看见BJT就不会以为是开关,呵呵

同意2楼的,第二个电路的管子这么用是有条件的,如果前级也是5V的电源,这个管子是做不了开关。PNP会更合适些,因为相位?

网友M:
果断第一种好。
第一种能可靠进入开关状态。
第二种喇叭的直流阻抗和RS4的电阻一起构成了三极管的反馈电阻。
如果是PNP管,选第二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