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与光耦是否共用电源

楼主(2012-10-23):
现在想用单片机控制两个电机,驱动芯片选用L298,单片机和L298使用光耦隔离。电源选用12V,用lm2575稳压到5V。单片机使用5V供电,L298选用5V和12V,电机12V。请问单片机和L298可不可以共用5V,也就是说光耦两侧的5V可不可以共用。电路图如下:

网友A:
不能共用5v 否则你的光耦也就失去意义了,
不过话说回来,你的5V电源是从12V过来的,用2575做,并不是隔离的电源,用不用光耦 本身意义不大了
如果要做好,电源要用隔离的,

楼主:
请问电源如何隔离,换用其他芯片吗,能不能推荐下

网友A:
当然,如果你的电机功率不是很大,使用环境也还行,布线得当,干扰处理的好,
光耦可以不用的,反正电源也不是隔离的。

网友B:
DC-DC隔离电源

网友A:
你要简单省力呢,现成的隔离电源模块

网友:
做官高手解答

网友C(2013-03-09):
间接形成了回路。。。。

网友D(2013-12-02):
光耦作为电平转换也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