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安装出错

楼主(2012-10-23):
从网上down 下ORPSP_ENG.DLL,也不行
从装,从启机器多次,都是这个错误

网友A:
可能是环境变量的问题

网友B:
删除干净,注册表里面搜搜 都删除掉,然后重新安装 换个目录安装
再不行,下个16.5版本试试

楼主:
二楼,把有关cadence的环境变量都删了,重装,不行。
三楼,正在试

楼主:
三楼方法失败,是不是只能重装系统了?  :L

网友B:
重装系统试试吧,反正ghost很快的

楼主:
重装系统,成功.

网友A:
呵呵   干劲真大  恭喜了

网友(2013-03-21):
cadence16.6和16.5那个兼容win7啊

网友C:
重装系统就可以了   或者在同事或者朋友转好的此软件目录下将这个文件拷贝过来就能解决问题   我就是这么解决的  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