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protel中导入网表文件?

楼主(2012-10-23):
我在proteus里导出了网表(netlist)文件,怎么把它导入protel dxp中?

楼主:
自己顶上去,哪位知道的花点时间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为什么要这样做?
应该不能直接导入,建议打开网表文件看一下里面的形式是不是与protel网表相同
说不定修改过后可以,我也没试试这种偏方

楼主:
proteus里面单片机元件比较多,想在proteus画的原理图导入到protel里。
我是问导入的方法,至于文件是否兼容是另外的问题。

楼主(2013-05-04):
顶一下,求答案。

楼主(2013-06-11):
protel里面没有导入netlist文件的功能么?

楼主(2013-11-03):
谁知道呢?

网友B:
两个软件的网络表没法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