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和上位机软件的问题请教大神们

楼主(2012-10-23):
请教各位大侠上位机软件是如何给单片机发控制指令的,指令信号又是如何传递给单片机的?

网友A:
通过 通讯口啊
232 485 USB 等

网友B:
指令根据相关通讯口的通讯协议来传输

网友C:
协议!
协议!
协议!

网友D:
以通常用到的串口通信为例:
上位机软件控制PC的串口,向单片机发指令。指令通常以帧的形式出现(帧可以理解成连续收到的多个字节),串口通信本身没有规定应用层的协议,所以具体的帧的内容由开发者自己定义。
这里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自定义帧由帧头+指令码+帧尾组成):0xAA 0xF1 0x55。上位机将这3个字节连续发送给单片机,单片机收到后,根据协议进行解析,得到真正的指令码,然后根据协议,就可以知道该做什么事情了(比如双方可以规定:指令码0xF1为燃亮指示灯,0xF2为吸合继电器等)。
以上就是上位机向单片机发送控制指令的一个大概过程。

网友E:
我们用的是SPI接口,上位机普遍提供,而且只需要多加一根片选线。(我们还有其他的SPI设备)
至于方法楼上已经详细说明了。

网友F:
PC机带SPI接口?
最普遍的应该还是串口、USB和网口

网友E:
上位机是指PC机吗,我还以为是CPU呢,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