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改进--提高点阵屏的亮度

楼主(2012-10-23):
(无正文)

网友A:
软件上讲:点灯的停留时间久一点,但不要到闪屏的程度

网友B:
要么改软件延时
要么修改硬件电路

楼主:
请问硬件电路怎么改
我手头有8550 8050的三极管可以用吗
谢谢

网友C:
最好的方法是改软件。
如果改软件还是搞不定,那你就要想方法去改硬件了,改变他的驱动方式。

网友D:
仿真又不仿真亮度,而且显示器出来的亮度没有实际意义。
点亮那么多LED,还是搞个驱动电路吧,直接芯片驱动容易坏。
你看看是不是亮的LED越多,单个的亮度越小。

网友D:
两种三极管都可以用

楼主:
仿真又不仿真亮度,而且显示器出来的亮度没有实际意义。
点亮那么多LED,还是搞个驱动电路吧,直接芯片驱动容易坏。
你看看是不是亮的LED越多,单个的亮度越小。 ...
引用 网友D:

确实亮度仿真不了
看来软件和实际有差别

网友E:
一个是刷新时间,二个是电流

楼主:
一个是刷新时间,二个是电流
引用 网友E:

已修改刷新时间,没有效果。
看来只有电流,这里主要是增加电流驱动电路。

以下是我的代码,请各位批判
/*
DZP 点阵屏 2012-10-3
采用 字模提取 V2.1;纵向取模,否 字模倒序。

引脚:
        点阵屏
        上 -8 -7 +2 -1 +4 -6 -4 +1
        下 +5 +7 -2 -3 +8 -5 +6 +3
*/
#include<reg51.h>
//#include<STC_NEW_8051.H>
code unsigned char tx[]={
        0xBF,0xA1,0xAD,0xA5,0xA5,0xBD,0x81,0xFF
};
void ys_ms(unsigned int t){
        unsigned char c = 0;
        while(t--){
                for(c = 124;c > 0;c--){;}
        }
}
void test(void){
        unsigned char i = 0;
        P1 = 0x00;
        P2 = 0xFF;
        P3 = 0xFF;
        for(i = 0;i < 16; i++){
                P1 = i;
                ys_ms(1000);
        }
}
void main(void){
        unsigned int i = 0;
        unsigned char t = 0;
        P1 = 0;
        P2 = 0x00;
        P3 = 0x00;

        test();
        ys_ms(100);

        while(1){
                for(i = 0;i < 8;i++){
                        P1 = i;
                        P2 = tx[i];
                        ys_ms(10);
                }
        }
}

楼主:
DZP.rar (12.92 KB) 附上我的仿真文件。

网友F:
仿真这个可能本来就这样吧

网友G:
可以用高亮LED
然后用mos管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