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外部中断问题

楼主(2012-10-23):
你们好,在学习外部中断时,遇到这样一个问题。寄存器都配置好了,就是外部中断进不去?请问是什么回事呢?(下载到硬件了,LED就一直亮着,外部中断没反应)
谢谢!
源代码:
————————————————————————————————————
/******************************
说明:使用外部中断0进行LED的取反
*******************************/
#include"config.h"
#define LEDCON (1<<22)
//中断
void  IRQ_Eint0(void)
{
  uint32 i;
  i=IO0SET;
  if((i&LEDCON)==0) //控制LED取反
  {
    IO0SET=LEDCON;
  }
  else
  {
    IO0CLR=LEDCON;
  }
  while((EXTINT&0X01)!=0)//等待外部中断恢复
  {
    EXTINT=0X01;
  }
  VICVectAddr=0;
}
//主函数

int main(void)
{
  PINSEL0=0x00000000;
  PINSEL1=0x00000001; //  选择P0.16为EINT0
  IO0DIR=LEDCON;
// IO0SET=LEDCON;
  EXTMODE=0x00;     //电平触发

  //开中断(进不去?)
  VICIntSelect=0x00000000;
  VICDefVectAddr=(int)IRQ_Eint0;  //中断地址
  EXTINT=0X01;
  VICIntEnable=0x00004000; //1<<14,使能EINT中断

  while(1);
// return (0);
}

网友A:
没有开cpsr中的中断使能。

网友B:
如果中断没有产生,要查看中断使能。
如果中断使能了,程序跑飞要查看中断向量表是否完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CPSR?VIC向量中断没这个寄存器啊!

楼主:
中断使能开了,EINT0的
寄存器:VICIntEnable=0x00004000;
怎么查看中断向量表?跑飞
3# 阿南

网友B:
IRQ使能了吗?就是CPSR寄存器。你要确定程序是否飞了?还是就一占反应都没有?

楼主:
这样的,我把代码加个头文件#include   <intrinsics.h> ,再加个允许IRQ中断,__enable_irq(); 就成功了。
如果我不这样加可以吗?直接对寄存器读写,如何去做呢?
7# 阿南

网友A:
不可以,cpsr是c语言级别无法修改的,必须用特殊的汇编指令去使能cpsr的中断位。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明白了,谢谢!

网友C(2013-09-23):
楼主你好,我也在学习LPC的片子,请问:中断的函数该怎么写,有什么要求或者格式吗。我看周立功的ADS环境和MDK环境的中断服务例程不一样,感到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