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的充电动态内阻

楼主(2012-10-23):
J13是连接锂电池端子,如果要求给电池的充电电流达到2A,此时电池的动态内阻是多少? 如果用电阻代替电池,能否达到2A,代替的电阻式动态充电内阻吗?电池的内阻通常都是100MΩ吗?  用100MΩ代替的与2A的计算,和欧姆定律计算却不同。。。要用多大的电阻代替合适?

网友A:
不可电阻替代
100mΩ更有谱

楼主:
呢如果把电池正负极短路呢? 模拟汽车锂电池充电站的原理, 可以不? 此IC应该是恒流充电吧。

网友B:
你为什么要换电阻呢?意义何在?
说出你的目的,也许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C:
电池正负极短路,  充电站应该会有保护的.
估计楼主是想测试充电器的性能吧,
用电阻模拟电池是不可能的. 不过配合有源器件, 倒是有其可行性的.

网友B:
如果要测试充电性能,试试这样的方法
找几块电池,接上充电器,充满后 电池接上电子负载,设定电流放电,记录放电曲线 有条件的话同时记录充电电压曲线
反复多次 反复多块电池,你就可以得到结论了。

楼主:
电池正负极短路,  充电站应该会有保护的.
估计楼主是想测试充电器的性能吧,
用电阻模拟电池是不可能的. 不过配合有源器件, 倒是有其可行性的.
引用 网友C:

是的,这个电路时音响里面的电池充电电路。 能供电能充电,因为批量生产用电池测试有局限性,才想办法用电阻代替。 用2-10欧姆的电阻代替后无法达到正常电流。只有几十MA; “不过配合有源器件, 倒是有其可行性的”用什么样的有源器件?

楼主:
目前汽车锂电池生产企业所用的电池化成系统, 把接电池的正负极短路,任然有电流的。因为是用软件恒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