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的充电内阻是?

楼主(2012-10-23):
J13是连接锂电池端子,如果要求给电池的充电电流达到2A,此时电池的动态内阻是多少? 如果用电阻代替电池,能否达到2A,代替的电阻式动态充电内阻吗?电池的内阻通常都是100MΩ吗?  用100MΩ代替的与2A的计算,和欧姆定律计算却不同。。。要用多大的电阻代替合适?

网友:
概念不清晰:
关于内阻,锂电池只有一个参数:初始内阻(或交流阻抗),是放电时的参数,跟充电无关,充电测试时更不能简单的用电阻代替, 搜索关键词【锂电池规格书】可以详细了解锂电池相关参数
就你的描述来看,你的意思是希望在充电的时候可以有一个假负载来代替锂电池进行充电器测试,市面上有电池模拟器成品卖,搜索【电池模拟器】,可以找到你想要的答案
以前也做过一个简单的【电池模拟器】,充电电流100mA,电路奉上

楼主:
2# 457878   不错,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