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和单片机电平匹配

楼主(2012-10-23):
信号的方向是FPGA=>单片机,FPGA的VCC是1.6V,单片机高电平最低值是2V。想请教下是否能用单片机内部的比较器来实现通信?同相端直接接FPGA的输出,反相端接一个VCC/2即0.8V?

网友A:
最好别这么干!
单片机内部比较器是用于阈值比较的。一般会带有比较中断。
而你现在做的是电平转换!

楼主:
2# shell.albert 中断倒是可以屏蔽,这么说还得用外围电路转换喽?

楼主:
继续请教

网友B:
你如果只有一个信号,那么可以这样尝试一下。

楼主:
嗯,找到一篇资料,确实是可行的。

5# 阿南

网友B:
如果需要转换的IO口比较多,还是要加转换芯片。

楼主:
确实,而且这个只适用于单向传输
7# 阿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