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串口出现问题。不知道是软件问题还是硬件问题

楼主(2012-10-23):
 同样的原理图,同一个程序,芯片用的是ADI公司的ADuC7061。在旧的板子上是可以实现的,但是下载到新板子上去串口却没了输出。(之前烧写程序失败,一直提示逻辑错误和Ulink连接的问题,后来确实因为keil的版本太低而下载不了程序,下载了一个keil4.6最新版本,终于将程序烧写到板子上)。串口上没输出是怎么回事呢?
  各种检测方法:(尝试)
  ①将串口的RX和TX短接,让其自收自发,检测RS232,是可以正确收发到数据的。
  ②将单片机的TXD和RXD短接,自发自收,观察现象。
  ③将程序烧写到板子上,用示波器检测MCU的TX脚,是否有输出?(检测到旧的板子是有输出的,而新板子没输出,这能说明是硬件还是软件的问题呢)
  ④用万用表检测,如果IO的输出是3.3v,则TX脚如果没输出的话,就应该一直是3.3v;有输出的话,则应该是2.多V。
  最终没检测出说明问题!

  今天早上,将程序烧到板子上,用万用表测了TX的电压时2.2v,RX是3.3v,AVCC和AGND之间是2.5v。。。。用示波器检测旧的板子的TX有输出。

网友A:
将Rx和Tx短接,如果自发自收没有问题的话,即说明硬件没问题,软件也没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串口的RX和TX短接是可以收发的。MCU的RX和TX短接,不知道什么现象。。。

楼主:
怀疑是不是MAX232这边一直把电平拉高,刚把MAX232的芯片取下来了,在程序中一直给串口发送aaH,程序烧进去之后,用示波器检测MCU的TX脚,没检测到输出!这样的话,是什么问题呢?

楼主:
木有办法。。。。今天继续测!:)

楼主:
刚根据官方芯片提供的例程,控制DAC循环输出0-内部基准电压值,下到板子里面,用万用表测DAC输出口,旧板子上是可以实现循环输出0-基准电压值的,新的板子没有,这样的话,就是板子没启动了····

网友B:
可以考虑下  有可能是232的问题哦。我以前遇到过 一批232 就是怎么没输出,但是 你可以尝试串口给板子发一包数据再看串口有输出没? 呵呵

网友C:
楼主这个应该不仅是串口问题,其它问题可能也有,测测其它问题,确定程序是否已经正确烧写及运行。

楼主:
8# 阿南 谢谢!程序烧进去了,ADuC7061芯片应该是没跑起来,我控制DAC循环输出0v到基准电压值,但是用万用表测不到循环的数据。。。。。用旧板子测试可以控制DAC输出的!

楼主:
实在没辙了!问题没解决!把板子给硬件测试了····

网友:
好多端口啊 应该没烧  看看其它问题

楼主:
:'(问题终于解决了····是硬件的问题!一个小小的电阻!硬是查了1个星期!

网友D(2015-12-01):
什么电阻问题啊,楼主说说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