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输出电容的问题?

楼主(2012-10-23):
大家好:
      我请教一个问题,关于开关电源的输出电压纹波是由于脉动的电感电流给电容充电造成的还是由于脉动的电流在输出电容的串联等效电阻上产生的压降造成的呢?

网友A:
皆而有之

网友B:
楼主你说的都是不对的,不准确的至少是有语病的。
应该是:开关电源的输出电压纹波是由于开关电源的PWM引起电压或电流脉动所造成的。

网友C:
LZ,在主开关不断的开通和关断的时候,输出电容入不敷出和入大于出的时候是不是有电压波动?
脉冲电流流过ESR的时候是不是也产生电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