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二级管框架知识粗略总结【初学者】

楼主(2012-10-23):
稳压二极管
   稳压二极管又叫齐纳二极管:是一种直到临界反向击穿电压前都具有很高电阻的半导体器件。
  稳压原理:稳压二极管的特点就是反向通电尚未击穿前,其两端的电压基本保持不变。这样,当把稳压管接入电路以后,若由于电源电压发生波动,或其它原因造成电路中各点电压变动时,负载两端的电压将基本保持不变。
   电路中表示方法:稳压二极管在电路中常用“ZD”加数字表示,如:ZD1表示编号为1的稳压管。
更重要的其实就是稳压管的主要参数
1.Vz— 稳定电压,指稳压管通过额定电流时两端产生的稳定电压值。该值随工作电流和温度的不同而略有改变。
2.Iz— 稳定电流,指稳压管产生稳定电压时通过该管的电流值。
3.Rz— 动态电阻,指稳压管两端电压变化与电流变化的比值。
4.Pz— 额定功耗,由芯片允许温升决定,其数值为稳定电压Vz和允许最大电流Izm的乘积。
5.Ctv— 电压温度系数,是说明稳定电压值受温度影响的参数。
6.IR— 反向漏电流,指稳压二极管在规定的反向电压下产生的漏电流
稳压二极管的应用
   1.浪涌保护电路
   2.电视机里面的过压保护电路
   3.电弧抑制电路
   4.串联型稳压电路【很重要哦!以后我会在详细学的】
选择二极管的基本原则
1.要求导通电压低时选锗管;要求反向电流小时选硅管。
2.要求导通电流大时选面结合型;要求工作频率高时选点接触型。
3.要求反向击穿电压高时选硅管。
4.要求耐高温时选硅管。
  以上都是很粗略的阐述,呵呵!刚入门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