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SSOP封装腹部的裸露DAP散热焊盘封装里怎么做?

楼主(2012-10-23):
用焊盘做会增加管脚数

楼主:
搜了下,最好还是用焊盘做,在原理图封装里多加一个管脚就好了

网友A:
还有个办法,画完图,最后sold层  画个框 手动添加
理论上说呢,修改原理图和PCB库

网友B:
我都是在原理图上多加一个引脚的,因为还要连上G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