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0809的问题

楼主(2012-10-23):
......
getdata=p0;
oe=0;
temp=getdata*235;
temp=temp/128;
........
请问各位大侠235是什么意思,128又是怎么得来的。。。
谢谢帮助!!

网友A:
可能是系数把,没有硬件说什么都没用。

楼主:
就是ADC0809数字电压表的程序,

网友A:
是根据电路图来的,你发程序没用。

楼主:
4# NE5532

网友B:
就是一个系数呀,输出=AD值*235/128,目的是让输出真正反映出AD所采集的模拟量。例如,把0~FF,转换成对应的温度值得。没有什么固定的说法,你搞不清楚就删掉吧。
等你做到实际项目时你就会自然而然的用上的了。

网友A:
呵呵,所以劝楼主放下仿真搞实物呢。

网友C:
楼主,你的AD参考电压实测应该是4.7V,那么楼主所测的A/D实践值就等于4.7*(getdata/256),因为8位总值为2的8次方等于256,然后显示时后进两位小数点,实践值就等于470*(getdata/256),为了求算方便又在分子分母上同除去2,这样就变成了235*getdata/128,也就有了楼主的235和128。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多谢指教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追问一下,为什么要进位两个小数点呢!谢谢

网友C:
是数码管显示需要,而且小数点不好运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