蓄电池内部短路的处理

楼主(2012-10-23):
蓄电池内部发生短路故障时,将出现以下现象:

  (1)电解液比重比正常电池低,开路电压也比较低;

  (2)接入电路放电时,短路电池的电压下降迅速;若和其他正常电池相串联,短路电池的极板会出现深硫化现象,其正极板将由褐色变为棕黄色,而负极板则由浅灰色变为灰色。

  (3)充电时冒气迟缓或不冒气,电解液温度高;

  此时,应针对造成短路的原因采用不同的处理方法:

  (1)如果是由于蓄电池底部沉积物过多而造成的短路,应使蓄电池完全放电,然后倒出电解液,用纯水反复清洗之后再重新充电;

  (2)如果是由于极板弯曲而造成的短路,可以考虑在极板接触的地方加插隔离板;

  (3)如果是由于铅弹簧位移及极板和铅衬造成的短路,只需纠正弹簧的位置即可。

网友A:
说的不错,可惜现在的蓄电池外壳都不好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