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器没有开关运行控制标志位

楼主(2012-10-23):
在定时器中断生效后,没有开关运行控制标志位,导致计时器计时波动?void Timer2() interrupt 5
{

timer_count++;

TF2 = 0;

if(timer_count >= 5)

{

          timer_count=0;

        }
}

没有开关运行使能(TR2=0,TR2=1)
C8051F单片机

网友A:
/* TMR2CN 0xC8 */
sbit TF2H =       0xCF ;  /* TIMER 2 HIGH BYTE OVERFLOW FLAG */
sbit TF2L =       0xCE ;  /* TIMER 2 LOW BYTE OVERFLOW FLAG */
sbit TF2LEN =     0xCD ;  /* TIMER 2 LOW BYTE INTERRUPT ENABLE */
sbit T2SPLIT =    0xCB ;  /* TIMER 2 SPLIT MODE ENABLE */
sbit TR2 =        0xCA ;  /* TIMER 2 ON/OFF CONTROL */
sbit T2XCLK =     0xC8 ;  /* TIMER 2 EXTERNAL CLOCK SELEC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