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cypress 68013的问题

楼主(2012-10-23):
我用68013接收fpga的数据,传给PC,用的cypress control panel软件。每次接收512个数据,用EP2和EP6接收数据正常,可是用EP4和EP8每次只能接收一个数据,而且每次接收到的数据只有两种数值,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有些USB 控制器,可能不支持其它端点的,似乎68013太贵, 我与便宜点的USB MCU,有DEMO 板演示,性能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