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RS422/RS485通信

楼主(2012-10-23):
软件:PC软件(产品专用软件)和串口调试助手
硬件:MCU+MAX489+RS422/RS232转换器(或RS485/RS232转换器)连接到PC串口

现象:使用产品专用软件,不论是RS485还是RS422通信方式都能正常通信
使用串口调试助手智能RS422方式通信,不能RS485通信方式通信,
软件协议是满足一问一答方式的(即理论上RS422和RS485都应该正常工作)

高手指点一下,是什么问题?

楼主:
实验证明是用串口调试助手单片机没有收到正确的命令

网友A:
这么说, 是串口调试助手的问题了.
按理不应该的.

楼主:
因为MAX489的接收和发送使能是接固定电平的,会不会造成接收信息错误呢?

网友B:
是挺奇怪的,想想也没有什么不靠谱的地方

网友C:
自己再diy一个232 转换板子,直接MCU rx tx 通过转换板接PC串口 看看数据呢,
先排除软件后分析硬件

网友D:
楼主最好给出具体电路,包括转换接口的内电路。

楼主:
MAX485代替了MAX489,通信是正常了

之前使用MAX489通信不成功的时候,
DE和/RE一直都是使能的,估计这里有影响,
后来将DE用I/O口控制,/RE固定接地,通信失败的几率还是很高

MAX489用作RS485通信时,DE和/RE必须反相吗?

楼主:
MAX485代替了MAX489,通信是正常了

之前使用MAX489通信不成功的时候,
DE和/RE一直都是使能的,估计这里有影响,
后来将DE用I/O口控制,/RE固定接地,通信失败的几率还是很高

MAX489用作RS485通信时,DE和/RE必须 ...
引用 楼主:

说错了,是“在MAX489用作RS485通信时,DE和/RE必须同相吗?”
但是,实验过DE用IO口拉低,/RE接地,接收仍然是错误的

网友E:
DE和/RE在接收时应低,发送时才能高,大家都高谁也发送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