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解决了一个很基础的问题

楼主(2012-10-23):
今天解决了一个很基础的问题
在论坛里看到有人提问如下代码报错:
define plus 3'd0
`define minus 3'd1
`define band 3'd2
`define bor 3'd3
`define unegate 3'd4
module alu(opcode,out,a,b);
input[2:0]opcode;
input [7:0]a,b;
output[7:0]out;
reg[7:0]out;
always@(opcode or a or b)
begin
case(opcode)
plus:out=a+b;
minus:out=a-b;
band:out=a&b;
bor:out=a|b;
unegate:out=~a;
default:out=8'hx;
endcase
end
endmodule
显示错误 :Error (10161): Verilog HDL error at alu.v(14): object "plus" is not declared

首先plus 3'd0这样的应该为3'b0,否则和后面的t[2:0]opcode;位数无法对应
语法没有什么问题,但是编译确实提示错误
把`define 改成reg或者 parameter肯定没问题
最后我明白了,`define unegate 4定义的变量,在引用时也要`plus这样才行哈哈,原来竟是一个小小的`符号惹的祸。

网友A:
:funk:有表情啊。

网友B:
verilog的宏定义就是这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