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32要求通过U盘能自动升级程序,希望大家能指导一下

楼主(2012-10-23):
其实我还是个大学三年级学生,平时也在参与学校的项目开发,昨晚老师突然要我去做这一块,就是项目要求设备能通过U盘现场自动升级程序,使用的芯片是PIC32的,以前也只是听过,这是自己第一次接触这方面,学校项目组也没人会,包括老师(就这样甩给我了,苦逼啊),自己看了一天,找了些资料,也去PIC找了找库,无奈还是理不出头绪啊!以前写液晶屏驱动,还有些头绪,毕竟学单片机就是这么过来的。可现在这个是完全不懂,PIC32我本身也不熟悉,这次项目是首次接触PIC32(伤感,伤感)。大家有没有什么资料或建议,带小弟我上道啊,求助,时间逼的紧啊!

楼主:
没人回复么?

网友A:
最近我也在研究PIC16 FIRMWARE更新的问题,上位机用ARM7芯片,使用PIC16的bootloader模式实现,不知对你有没有帮助?PIC32我也不了解。我们使用PIC16只是用于作产品的电源控制和外部按键控制部分,我们的主控还是ARM7,只是为了升级更新方便,客户要求PIC16同样能够作更新。

网友A:
既然你是学生,你可以先把目标定在研究可行性方面,把问题和困难都列出来,至少让老师明白你还是做了事情的,如果你认为可行,则继续下一步目标--实现老师的要求;如果认为不可行,则与老师探讨,如果他认为可行,则请教他如何解决你分析的问题,他解决了,则继续,他也不能解决,至少老师也知道不可行了,应该会考虑修改方案避开问题了。
别说你是学生,就是在公司,一样可以这样做的。不要理解老师或老板定的具体方案就是必定的目标,有可能需要作适当修改适应实际情况,你能分析出不可行的地方并加以改进,同样是一种能力的体现,也表明了你认真对待工作的态度。

网友B:
1、让系统支持USB,可以读取USB里的文件
2、写个bootloader(也要支持USB读文件)
3、系统检测到USB时,查询USB里是否有特定的升级文件,有的话转到bootloader执行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