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51功耗有多大

楼主(2012-10-23):
刚才我看到STM32F051的数据文档,里面有介绍到功耗的事:VDD=3.6V,运行模式(访问FLASH),使用内部RC时钟=8MHZ时,IDD=4.3MA,而IDDA=180MA。IDDA居然需要这么大的电流,怎么用啊,还说是低功耗呢,晕!!

楼主:
刚才我又从力源下了令一份STM32F051X的文档,功耗:VDD=3.6V,运行模式(访问FLASH),使用内部RC时钟=8MHZ,PLL OFF时,IDD=4.4MA,IDDA=83.5uA。怎么两份资料差这么远啊,还是ST的官方文件的,不知道哪一个是正确?版主能不能解答?

网友A:
为什么不看低功耗模式的电流是多少呢?

网友B:
1.STM32F051的功耗比STM32F103的功耗低,并且STM32F103的功耗其实已经不错了
2.功耗及其它参数,尽量参考ST官方的资料,另外尽量看新版本的 datasheet

IDD=4.3MA,而IDDA=180MA 应该有问题。IDD=4.4MA,IDDA=83.5uA 比较可信。

网友C:
180mA,180 uA把,估计单位错了。

180mA该烫手了,没有谁的 F051烫手了吧

网友D(2014-12-10):
引用 网友C:
180mA,180 uA把,估计单位错了。

180mA该烫手了,没有谁的 F051烫手了吧

分析的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