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膜式风速探测仪。最新更新。

楼主(2012-10-23):
在和金工交流了一下以后,他说了一个很有创新的想法,如果我用一个气压瓶。就是那种液化气罐的意思,这种东西放气(在买一个风速仪当标准表用),大家说能不能达到30m/s呢?也算是模拟空气流动了么,呵呵。

最近在做这个热膜式风速探测仪,原理图什么出来了(抄板:lol )结果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做了,按我看到的文献上面写这种风速探测仪是非线性的,这下我就郁闷了,由于手上没有设备,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哪位做过的大侠给俺指点下迷津。不胜感激。下面是我抄的原理图的探头部分。探头分别是PT20,和PT1000

或者是有别的测量方式不需要这么难搞的?风杯除外:lol 。

楼主:
先谢过T叔。。

楼主:
顶下,不能沉了。。。

网友A:
LZ位电路是采用恒温差方式,但最重要的经验公式需要由大量的实际试验才能确定(PT20的形状尺寸不同,公式系数也不同,而且需要标准风速源才能整定)。
没做过这个东东,帮不上忙。

楼主:
LZ位电路是采用恒温差方式,但最重要的经验公式需要由大量的实际试验才能确定(PT20的形状尺寸不同,公式系数也不同,而且需要标准风速源才能整定)。
没做过这个东东,帮不上忙。 ...
引用 网友A:

这位兄弟真是一句话说到点子上了,现在就在愁这个事情。别的什么都好办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没有一种可以不需要这么麻烦的测量方式呢?不考虑风杯的情况下。

网友B:
抄这种机电一体化的产品,是比普通消费品麻烦……:lol

网友C:
俺现在用的,还是风叶式风速表,量程1-30米/秒,量不了微风,郁闷

网友D:
用了个热膜流量计,计算公式有4次方。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相当的麻烦啊,还没有个鸟设备。哎。。

楼主:
回复 网友C:

蚁哥看看能不能给俺出个主意。。。:lol

楼主:
回复 网友D:

最好是6阶拟合是在时效的精度最好的这种点,但是。。。但是这个公式我怎么去确定下来。。

你是在用。怎么会知道他的计算公式????我很纳闷。

网友C:
回复 网友C:

蚁哥看看能不能给俺出个主意。。。:lol
引用 楼主:

这个俺不懂, 跟你们学习呢. 俺只是测不出散热器器的微风感觉不爽. 没别的意思.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但做好这种测量仪器,就一定需要标准设备,不然就不能自己产品的性能。
以下建议仅供参考(自己没做过,不敢保证:p)

买个微型风洞:http://www.google.com.hk/images?q=%E5%BE%AE%E5%9E%8B%E9%A3%8E%E6%B4%9E&hl=zh-CN&newwindow=1&safe=strict&gbv=2&gs_l=heirloom-serp.3...8349.8645.0.8864.2.2.0.0.0.0.0.0..0.0...0.0..0.1c.1.TPjTnTfeXa4&sa=X&oi=image_result_group

或自己搭个简易的,再买个更高精度的风速仪对自己的产品做标定。

楼主:
自己搭个简易的其实我也想过。但是最大风速是30m/s,我怎么能山寨出来?

刚才搜索了一下,最便宜的45K。。。。

网友E:
最大风速是30m/s

恐怕得用空压泵+贮气筒了,哈哈,

也可用大流量风机从变径锥形通道流出来提高流速

楼主:
回复 网友E:

大流量风机?T叔能不能帮俺估计下大概需要多大?对于这个方面俺是一点都没经验。

整合一个公式我容易嘛我。

楼主:
刚才上网上看到一个

风量4000(m3/min)
转速2900 (r/min)
功率:0.55 KW

这个可以不?

网友D:
从里面抠出来的。他只是显示屏上显示,我需要自己采集记录。
你要做,得标定拟合。买设备应该要不少钱。
14# Yang_Jia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啊,头疼这件事呢。。

网友F:
自己做,不如直接买个半成品。

楼主:
顶顶,不能沉了、

楼主:
顶起,不能沉了。

网友G:
超声波    我们现在就这么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G:

超声波的我也想过那个成本太高。实在接受不了。我们做的这个东西是便宜货。。:lol

网友H:
这种东西很难啊

网友I:
热膜的不好搞,过程是这样子的,探测环境温度,然后在一个金属体内(保证散热快)加热,比环境温度高几度,当风力越大,维持温差所需的加热电流就会越大,根据那个加热电流计算风速,我采用的是多个压力变送器检测

楼主:
回复 网友I:

体积有多大?我现在这个探头就是俩薄膜电阻。

楼主:
32米/秒就是12级的风速。
风力发电机风能的公式是P=0.593pAv^3
其中
p:空气密度
A:扫掠面积
v:风速

你可以套用这个公式算算30m/s时,你得使用多大的功率。注意,前面那个0.593的系数得取1.x

网友C:
风力机与吹风机两码事, 0.593是风力机的扫风理论效率, 实际上工程上只能到0.4. 吹风机的理论效率是"风"的动能. 理论值是1. 实际上算上电机效率, 紊流, 风阻, 乘1.X是不够的, 得上2.x, 3.x

楼主:
那么以蚁哥和发哥的意思我需要买多大的风机方能模拟出30M/S的风速?或多大的功率?给俺点建议哇:lol

楼主:
顶顶,不能沉了。。

网友C:
业余条件下要达到30m/S不容易, 要做一个风洞更不容易, 高速气流的动能很大, 一般是做成环形风道. 占地面积太大. 你需要考虑的有:
1, 由于气流要吹开前面的空气, 还要从风叶后吸引空气, 因此风叶对空气作功大于气流的动能;
2, 紊流问题, 低速风洞可用开口式, 测试点在出风口的话, 风口内要有整流装置, 可考虑在进风口测试, 但这儿的气压相对较低, 这是一个问题; 开口式的, 如果截面积0.2m2, 电机功率差不多得10KW
3, 估计得建在楼顶, 不然噪声和风口不好处理.
4, 普通的风叶不行, 普通的电机也不行. 估计要用串激电机, 吸尘器的那个大约有800W,那个吸嘴的风速有没有30m/s,还不知道,明天我测一下告诉你

网友C:
俺的风速表是深圳胜利的,标称精度+/-0.2米/秒,掌上型的,探头的风叶直径2cm,不知道你那个要做多大,如果也是这般大小的话,那就好整了。胜利的信不过,你整个优利德或安捷轮的来做对比不就行了?这玩意估计计量局也难校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现在只要能给弄出来百分之十的精度俺都能接受了。他那个探头就是一个查不多直径1CM的探头。然后里面就装了俩薄膜电阻。很小。。。

这个东西除非有标准风速源,但是这个玩意基本造价不便宜。热膜式的精度能做到百分之零点一可以说是顶天了。很难再有寸进了。

网友C:
看来是用风压法来测风速了, 我早年在二姨家提出, 还可以用至少三个, 测风速的同时还能测风向, 有没有人去研究啊?

网友C:
风速要精确标定也是有办法的, 找个大型的室内运动场, 选温度比较稳定的时节, 所有门窗空调设备全关掉, 过几天后, 在跑道上用卷扬机拉小车的办法, 估计精度会比较高, 最后根据气压和温度再作修正

楼主:
回复 网友C:

如果用风压的方法的话测不了微风。用热线呢。人的呼吸都能测的出来。用热膜呢。精度就要查点,但是可以测微风。

网友C:
楼主怎么改标题悬偿了? 这么干怕是要把人吓跑吧, 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是我想啊。实在是没办法了现在。不知道怎么办了,老槟榔说他做过,可是冒两个泡就不见人影了,郁闷死了。。。

楼主:
看样子我又要发个寻人贴了。。。。

网友J:
顶起,持续关注中

网友K:
这个我做过,科研项目里用的,通用性不是太好。电路和程序我自己做的,计算公式别人提供的。
传感器用两个铂电阻或热敏电阻,一个阻值小,产生温差,一个阻值大检测环境温度。比如用1个PT100,一个PT1000。
要是成本敏感,只能用热敏电阻,缺点是标定比较麻烦。
风速用空压机+ 储气罐+管道产生,传感器在管道中标定。管道要装高精度的气体流量计,用调节阀稳定流量,也就是稳定风速。
如果你测的气体含有水分,比如空调风速,那就要加湿度传感器。水分对传热有很大的影响。

网友K:
我们是用它做项目中的气体质量流量计,测量干燥氮气的流量。
要是没有大的批量,买现成的最好。

楼主:
回复 网友K:
我是要做产品啊,现成的太贵了,看看俺给你发的站内信哇。

网友K:
回了站内信

楼主:
站内信已经收到!

网友D:
大哥,我没说做过啊。  我说我这里有个热膜式气体质量流量计在用。一根不锈钢管内装测量电路,连到一个显示仪器上显示,从说明书看不是标配的显示仪器,是个里面有组态软件的东东,反正那个东东乱七八糟的,在里面猜啊猜翻啊翻试啊试,凑齐了他的计算公式,真的是抠出来的。幸好不是原配显示仪器,不然可能找不到这个公式了。传感器不同,肯定公式对你没用。 找这个公式是因为测量不可能就为了对着显示屏看个数值,得自己采集记录。
这个流量计对于空气  测量范围5KG/H---250KG/H,管径60,精度1%  附了个不同气体密度,比热修正表。

46# Yang_Jia

楼主:
回复 网友D:

原来是这样,真是白高兴一场啊,哎

你那用的是啥传感器啊?

网友D:
:lol  LZ其实就是要标定噻,反正你要求精度低,你买一个现成的精度高的,串在一起,空压机,储气罐,阀门,稳压桶,长管子接起来应该可以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大哥啊,说是这样说,关键是我现在到哪里去搞这么多玩意。就算让我去买我都不知道怎么买去 。

网友D:
不标定,又不为机械结构劳神。我猜应该有测量风速的MEMS元件。
风速带来多普勒效应,超声波测量呢。

楼主:
这就是头疼的地方。我还要控制成本。这种方式是最便宜的方法。。。。

超声波,风杯,风叶,还有是风压。各种测量方法我都看过了,就这种最便宜和体积直径小与1CM。

网友B:
产品便宜……不代表就可以免掉研发投入了……
听以前同事说参观一个供普通插拔式排线的,高档数字示波器都摆了几台,比我们这些“高科技”公司强多了

楼主:
光一个加热,肯定测不了风速。
湿度、气压、温度、阳光、结露、霜雪之类的都会产生重大影响,你看这些参数是不是也得测。哈哈,好象都不便宜。

网友C:
跟阳光有个P的关系呀 :)

楼主:
回复 网友C:

蚁哥还是一如既往啊,呵呵,
不过话说回来,和阳光确实没关系,和温度湿度。有关系。至于霜雪什么的。由于是安装在管道内,还是通风的应该没有多大问题。

网友C:
管道, 需要注意驻波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想了下,弄个直通管道安装个探头算鸟,不带拐弯的。:lol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其实关于这个问题我还是比较欣赏"风扇吹空盒子那个小工"毕竟俺们可不是财大气粗的BOSS哇。

网友B:
"风扇吹空盒子那个小工"据说是源自忽悠培训课的讲师,真要相信是不可能把事业做大的……
拿做避孕套举例吧,网上有视频,中国一群老太太坐在院子里,两腿夹根管子,管子顶端有条绳子,套子往管子上往下一撸,再把绳子拉一下,套子就自动卷好……散落了一地……
再看看德国人怎么做套子,偌大一个工厂没几个人,无尘车间,全机器流水线赏心悦目……集装箱一车车的拉走

网友D:
回复 楼主:
温度湿度气压被测介质变化等等,最终修正比热容和密度。。。  结冰什么的条件不可能用到,阳光有神马关系?

楼主:
回复 网友B:

往大方向去想去做事是对的!无可否定,但是如果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了,那么你在有多大的抱负或是想法再怎么好,一切不都还是空谈么.对吧。

楼主:
阳光的影响,谁要是跟我赌,谁赌谁输。
打个比方,气温不变,球里再加个加热器,绝对影响你另一个加个热器的电流。

楼主:
回复 楼主:

发哥,俺这个东西不见阳光。:lol

网友C:
阳光的影响,谁要是跟我赌,谁赌谁输。
打个比方,气温不变,球里再加个加热器,绝对影响你另一个加个热器的电流。
引用 楼主:

阳光的影响反应在温度上面, 如果这也算数的话, 任何东西都能排上队
对着容器放个屁, 容器的温度也会变一点点, 也能多少影响容器内的气压

楼主:
阳光的影响反应在温度上面, 如果这也算数的话, 任何东西都能排上队
对着容器放个屁, 容器的温度也会变一点点, 也能多少影响容器内的气压
引用 网友C:
: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