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LINK无法连接电脑

楼主(2012-10-23):
前两天买了一个ST-LINK回来下载程序,用的软件是STVP。点击下载按钮提示无法连接tool,后来换了一台win7系统的笔记本电脑,可以完成下载,但是下进去的程序与实际应该显示的不符(之前别人已经调过,可以完成预定 的显示,自己重新按照他的程序进行下载就无法完成应有的显示)请问各路大虾,有何高见,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啊!!!!!!

楼主:
想问大家的是为什么ST-LINK无**常连接电脑,会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求指教啊

网友A:
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就解析!

网友B:
是不是USBB出现了问题了呢?试一下看看,希望能帮到你

楼主:
应该不是USB的问题吧,因为在win7系统的电脑上是可以正常连接的。但是下载的程序也是不对的,后来换了ST-LINK,买了个66的下载器,跟U盘差不多大,用的软件是STM8编程器控制平台V8.0,至少能下载一半的程序,真心搞不懂,ST-LINK不是应该比下载器更强大么,还多一个仿真功能的么,连最基本的下载都无法完成么,甚至在xp系统下都不能连接,我真是对南京那家生产厂家失望,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在南京那个什么鬼公司买的,打电话过去问了个所谓的工程师,什么都不懂,一个劲的问能不能看到像U盘的连接状态,我说有,他就说不是他们公司的设备,我去,再问连不上电脑是咋回事,死活不说,真心怀疑那人就不懂,气人。

网友C:
换个烧写软件试试啊,不知道行不行

楼主:
后来直接把这个破设备换了。重买了一个只能烧录的设备,可以完成下载了,

网友D:
经常会遇到的问题,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E:
一会连上,一会又断,烦死了。。每次都要重新连接

楼主:
我反正是果断放弃ST-LINK了。换了一个STM8编程器。不知道大家还有什么别的高见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