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板卡求助

楼主(2012-10-23):
现在要与一个设备实现双向通讯,是RS422接口,波特率是614400,他们说要在工控机的PCI接口上插一个卡才行,不知道是PCI通讯卡?PCI转RS422的转接卡?还是PCI采集卡?另外如果不用PCI接口的行不行呢?

网友A:
工控机上有专门的RS422通讯卡,有PCI接口的,去买块来用就是。采集卡是截然不同的东西。如果你的设备上没有PCI接口,那根据你的接口去买相应的通讯卡即可。

网友B:
工控机上一般肯定是要用pci卡的,你这个要求比较常见,pci上有422的通信接口即可,比较常规的东西。买卡的话得自己把pci卡驱动起来

网友C:
现在一般用pcie的

网友A:
PCI和PCIE的都有,根据需要和价格选择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