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击和长击

楼主(2012-10-23):
用怎样的思想来区别连击和长击。
比如说:连击一次,a++;(连击的间隔:不同人有不同的连击按键频率)
          长击(按着不放),a也按着一定的频率+1;
          若不用外部中断,如何区别此两种按键?
匠人貌似也没有专门介绍一下。

网友A:
唉呀,不管用什么方式。
连击->按下、抬起、按下、抬起、按下、抬起、按下、抬起、。。。
长击->按下...

很好分呀。如果不要中断,只要扫描按键的频率大于连击的频率就行了。

网友B:
2# Tinnal 好想法

楼主:
好吧,就暂时按2楼的

网友C:
按下到松手的时间才是关键!

网友D:
一个键支持单击是肯定的,那么长击和连击一般只支持其中一种。。。。   就是一个键可以是单击,长击  或  单击,连击。。    至于同击就是读取键值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