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智能电子称)

楼主(2012-10-23):
本人最近想用msp430g255设计一个智能电子称,但发现从下手!自己的基础知识太差了,不知道如何用A\D去采集压力传感器的信号,又是如何将显示部分的价格、重量、金钱如何显示出来呢?太对的问题啦?求一高手指点一下这笨鸟,编写个程序学习一下

网友A:
具体流程应该是:恒压源输出,测量应变片电流(利用采样电阻),由应变片压力电阻曲线换算出重力,再由m=f/g,计算质量,最后是单片机显示驱动部分,网上一大堆,自己找吧

楼主:
就是在网上蹲了几天还是没什么突破

网友B:
很好,太棒了!

网友C:
玩玩可以,太多了,我看人家从大市场买来的电子称,测了一下精度和线性度,都超准,价格很低

网友D:
2楼正解啊,就是这个样子的

网友E:
这个应该挺复杂的

网友F:
我把我以前使用的技术文档传上来 你参看一下 另外推荐看一下秦龙写的430书籍 硬件和底层驱动讲的比较详细 可以借鉴

网友F:
做电子设计一般都是参看论文然后自己动手实践 有问题自己要学会尝试自己解决    遇到问题首先应该自己在网上搜索解决方案   你今天问的是动态端口扫描问题   自己百度一下  这个问题真的问的没有价值   呵呵  多多努力

网友G:
做电子称先需要了解它的用途,需要实现什么功能,和一些指标,然后转好成电信号,一般有相应的传感器

网友H:
9楼的资料非常好,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