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铜板上的电流是怎么走的??

楼主(2012-10-23):
比如在一块方形铜板两端加电压,电流是按最短路径走还是扩散至各个路径呢??

网友A:
“两端”是哪两端?
若是矩形对边,电流不扩散。若是矩形对角角顶,电流扩散。

网友B:
显然是指“两端各取一点”加电压,那么
1.若不扩散,电流势必是沿一条无穷细小的通道最短于两点之间,非超导不可思议
2.若连接两点取无限多条弧形扩散通道,应得微通道电阻。其倒数即电流密度分布
3.均匀撒磁粉实验可证实结果

楼主:
TO maychang:
为什么"矩形对边,电流不扩散。若是矩形对角角顶,电流扩散",该怎么理解?

网友C:
这个其实很好理解
铜板可以理解成一个面,线构成面!
那个电流应该是扩散的,但是估计扩散的方式不是比较复杂!铜板上只要有压降就有电流
这样说只要你个的是两个点的电压,那么铜板上其他任意两点之间有电压就会有电流!但是关系也不是简单的直线因为电压的点与点之间形成的回路,是不规则的!

网友D:
楼上说的很清楚了,你可以变向理解下。很不错的方法。

楼主:
这个其实很好理解
铜板可以理解成一个面,线构成面!
那个电流应该是扩散的,但是估计扩散的方式不是比较复杂!铜板上只要有压降就有电流
这样说只要你个的是两个点的电压,那么铜板上其他任意两点之间有电压就会有 ...
引用 网友C:

那么"矩形对边,电流不扩散"该怎么理解?

网友E:
扩散至各个路径

楼主:
矩形对边,电流不扩散"该怎么理解?

网友F:
上面的解释都是说不会不扩散,没看懂吗
我的理解是,铜也是有电阻的,理想铜板厚度一致、而且你说的两端是两点的话。
两点之间直线最短,电阻最小,因此电流相比其他路径要大。
而两点之间除了直线还有弧线。弧线长电阻稍大,弧线越长,电阻越大,电流越小。
所以是直线电流最大,周边弧线电流慢慢变小,是扩散的。

网友:
按照大学物理的知识是按面走,不知实际是怎样的

楼主:
谢谢大家,结帖

网友G:
均匀导体内电流密度和场强同构,而恒流下电场类似静电场。静电场为保守场(无旋),直观就可知导体内部电流密度不可突变。

网友E:
保守场(无旋) —— 什么意思? 请教楼上老师:是不是电场线是直线延伸到无限远,就是说电场线没有闭环?

网友G:
保守场(无旋) —— 什么意思? 请教楼上老师:是不是电场线是直线延伸到无限远,就是说电场线没有闭环?
引用 网友E:

保守场内场强环路线积分为零——此为无旋(微分形式为旋度等于零)。这其实就是KVL(场形式)。

网友:
保守场(无旋) —— 什么意思? 请教楼上老师:是不是电场线是直线延伸到无限远,就是说电场线没有闭环?
引用 网友E:

保守场的意思是
场强对路径的积分,与路径无关

无旋的意思是
不旋转,就是从一个点出发,往四面八方喷射出去
典型的日本鬼子的国旗就是无旋的

这不是倭人国旗,是倭国海军旗!

网友G:
“无旋的意思是
不旋转,就是从一个点出发,往四面八方喷射出去”

不全对,若向各方向射出的直线非均匀则同样有旋。

网友H:
这个问题就如同问,我并100个电阻,阻值分别从1到100,上电后,电流是从1欧上面的流,还是从100欧上面流

网友I:
不错.学习了.我认为是扩散了.

网友(2014-01-25):
电流应该是从铜板上不均匀的流过,我做过一个手绘图,恒定电流通过覆铜板时,铜板上电势的测定,每个点都有电势,说明有电流存在,但我不知道怎么用理论证明出来,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