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一个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2-10-24):
这是一个单片机系统的供电电源电路,想请教各位该电源的输出电流大小和哪些因素有关。谢谢了。

网友A:
正常供电工作时,输出电流仅与RL有关。
但R1D1Q1的参数限制了最大输出电流,若RL变小,输出电流增大,大到超过了最大输出电流,则输出电流由R1D1Q1决定。
应该能够看出这是个射极输出器,输入电流由R1提供,多余的输入电流由D1放掉。

楼主:
谢谢maychang的指点。
我现在是用市电220V通过半波整流再到图上的电路给一个单片机应用电路供电的,我想请问下,我该如何确定电源的输出电流是否能够满足电路的需要呢?

网友B:
这可够maychang指点一阵子的

网友C:
虽然你想做一个稳压电路。但你可以将这个问题回归到三极管的典型应用,射极跟随器,上来。RL上的电压就是基极的电压-VBE(这就是你想要的稳压效果,但要注意这VBE的电压差)。RL上的电流就是Ib*三极管B值得到(三极管是电流放大器件呀!)。因此,最大的电流就受三极管B值和IB的最大值影响。
在IB最大值一定的情况下,B值越大,能提供的输出电流越大。
在B值得一定的情况下,IB最大值得越大,能提供的输出电流越大。IB的最大值就是(VCC-VBE)/(R1+RL)了。因此需要减少R1。
B值大,功率又大的三极管难找。R1太小,当你不需要这么大的流时,在D1的损耗又太大。因此,如果想让输出电流更大,单管的稳压电路从原理上就不太合适。需要多管或运放+三极管来完成。或直接用集成稳压芯片。
如果需要更大的电流,就不能通过这种LDO电路来提供了,因为在电流很大时,LDO的耗散功率太大了。电路也难做(要把很大器件都换成大功率的,散热器又要很大),能效也不高,不绿色。这时,就得考虑用开关电源DC-DC了。

希望能上面这段话对你有帮助。

楼主:
感谢各位的帮助